美国对抗日本

楼主(2007-03-12):
到底是把副翼舵放左边好呢? 还是把方向舵放左边好呢?
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不是只换油门吗?

网友:
副翼在左手不知道是哪国手。楼下继续!!!

网友A:
副翼和升降放一块比较爽,个人感觉:loveliness:

网友:
没所谓··用开那个就那个

网友:
副翼的跟升降放右手,因为这两个都 要一定的灵活度的

网友:
副翼、升降放右边跟真飞机操纵一样,升降、转弯一个操纵杆就完成了。

网友B:
副翼、升降放右边?

网友:
中国人用中国手,干死日本鬼子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和升降放一块比较爽,个人感觉:loveliness:

同感!

网友:
同一楼上!大家一起改吧!
我就是自己改的,把遥控器拆开以后....
左手:油门、方向舵
右手:副翼、升降舵

网友C:
我也想改啊,楼上的可否贴个图先看看先,怎么改啊,我是4V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啊,楼上的可否贴个图先看看先,怎么改啊,我是4VF

舵机与接收机插先换一下通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与接收机插先换一下通道就行了

油门咋办?

楼主:
大家看清楚了 我说的是幅翼舵 和方向舵
和油门无关哦
更和美国日本 不达噶

网友E:
我习惯左手升降\方向,右手副翼\油门.
不晓得这是哪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习惯左手升降\方向,右手副翼\油门.
不晓得这是哪国手

   ,这应该是日本手

网友:
不规范的布局有个很坏的缺点:无法与人交流。

网友F:
我觉得:如果主要玩3A,那么副翼和升降一个手比较好,另外一手操作油门和方向(方向用得比较少),所以飞3A美国手更合适;
如果飞3D,油门和方向都需要很灵活,一定要把油门和方向分开,日本手更适合。想想也是,就是变态的日本人最开始玩3D的。

我想改美国手,但是由习惯了右手油门,所以打算这样了: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不用改设备,接收机1/4对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升降放右边?

这个就是美国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如果主要玩3A,那么副翼和升降一个手比较好,另外一手操作油门和方向(方向用得比较少),所以飞3A美国手更合适;
如果飞3D,油门和方向都需要很灵活,一定要把油门和方向分开,日本手更适合。想想也是 ...

我觉得副翼和升降在一块非常别扭,在倒飞的时候不好操作,反倒觉得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方向比较舒服!!

网友:
看个人的习惯吧,怎么舒服怎么弄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副翼和升降在一块非常别扭,在倒飞的时候不好操作,反倒觉得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方向比较舒服!!

那就是日本手,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日本手,不用改

网友:
习惯问题,不用多讨论!!  我一直就是反美国手,入门时很多老鸟都劝我:别把手练坏了啊!!我就奇怪了,该飞的动作我一个不差你的,咋就练坏了??不管他!!

网友:
入门时选择一种操作方法,以后再改就会有点困难.习惯就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