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飞机摔的越猛等待重新开始的时间越长。

楼主(2007-03-12):
请问你们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有好几次全速笔直栽地,都等了快要1分钟了才重新开始。

真是郁闷啊

是设置的问题还是……?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呵呵,我的是这样的,我用的是飞鹰全能版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如果是小炸,比如飞的太近打了一下腿或是碰到自己了,会马上重新开始,但如果是大动作炸机,它就会按程度的轻重,重新开始的等待时间会有所变化,炸的重时间长,炸得轻时间短,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原来一直以为是自己机子的事(因为配置稍微低点),但看了楼主的描述和我的情况一样,所以就写出来吧,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是这样的,看看有没有高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机子的事还是软件设置的事,呵呵,我们的会这样,楼主的配置不会和我的相似吧。

网友:
G3设置开始等待时间之后,摔的越重,重新开始越快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是这样的,我用的是飞鹰全能版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如果是小炸,比如飞的太近打了一下腿或是碰到自己了,会马上重新开始,但如果是大动作炸机,它就会按程度的轻重,重新开始的等待时间会有所变化 ...

对对对,和你的一模一样,撞到自己或者是摔掉脚架之类的小炸机。很快就会重新开始

要是全速坠落,要等上老半天才开始

很明显的!

我也用飞鹰全能版的
机器是DELL500M
迅迟 1.3CPU,板载64M显卡,自己升级1G内存

楼主:
还有就是要是炸的超级猛烈的话它干脆就不开始了

郁闷

是不是XTR做的太逼真了,连修飞机的时间都算进去了?
小炸很快修好,大炸修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超级大炸干脆就修不起来了?(卡那里不会重新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要是炸的超级猛烈的话它干脆就不开始了

郁闷

是不是XTR做的太逼真了,连修飞机的时间都算进去了?
小炸很快修好,大炸修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超级大炸干脆就修不起来了?(卡那里不会重新开始 ...

呵呵,看看其他用XTR的兄弟,是不是和我们的一样

网友:
用过段时间,软件版本不一样,重来等待时间是有差异的,我先还以为是机型配置问题咧.没想到这个

楼主:
我的版本是修飞机的工提供的最新的版啊

网友:
等待时间长短主要还电脑的配置问题,因为每一次的飞行记录XTR模拟器都会自动保存,电脑的配置低等待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
我昨天专门试了一下,没发现LZ说的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一样的,特别是多摔几次以后等待的时间更加长

网友:
我的XTR也这样,摔机次数越多,等待时间就越长,同时帧数降低。估计与电脑配置有关。
我的配置如下:
dell笔记本
1.6 centrino Duo
集成显卡共享内存
内存1G

网友:
好像应该是软件开启的时间越长,炸鸡后等待的时间越长吧?实在忍不住了重启软件,炸后等的时间又短了。
应该是看其时间越长,占用内存越多吧?

网友(2007-07-11):
我用的版本是现在在国内可以找到的最新的5.03版!情况是一样!
机器配置:INTEL 64Bit CD 3.20G
640MB DDR RAM
160GB SATA HD
18X DVD刻录机
INTEL MGA 900显卡
USB飞鹰万能版

感觉是有时候很快可以重新玩,有时候要等1分多钟!
显示帧速度高的时候80多/秒,有时候突然降低到17帧/秒左右!(各位:请问你们有玩过有这样在相对静止的画面下突然降低帧数的游戏或用过有这样的软件吗?除了这个软件外,我就没有见过了^_^,因为软件本身的场景并不是3D的而是位图,而3D的东西就只有我们在控制的飞机了,也就是说,当时系统和显卡正处于比较轻松的工作环境中,根本不需要做大量的图形处理工作)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当显示帧数低的时候,炸机了自然就会很久才可以再飞!而帧数高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短,甚至可以马上开始!
而且本软件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如果你在还没有重新可以飞的时候就把软件关闭,当你再打开本软件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发现系统报告刚才你正在玩的那种飞机已经损坏,并请你输入该飞机的各项参数!而想修复该飞机的方法只有一个:重装本软件!晕死!
我试过几次这样以后,现在都不敢在等待中途去强行关闭本软件,有时候等得是在是不耐烦就干脆开AERO FLY或RealFlight G3.5玩算了,等到心情好了再回来开XTR玩,唉!

网友:
其实凭我对电脑多年的经验我可以说:这个现象并不是电脑配置或软件设置所引起的(重新飞行的时间我已经设置到1秒了),而是该软件的破解质量问题,因为本软件确实需要软件狗,但是并不是我们所见到和购买的“飞鹰”软件狗,也就是说“飞鹰”的USB狗并不是XTR的原装软件狗,而是有人将原版XTR解密了,然后“飞鹰”再用USB软件狗重新加密,再卖到市场中。而这过程中出现了人为疏忽或技术问题未能解决。所以就出现了以上诸君所说的这个现象!
唉!我们还是等以后的版本看会不会有所改善吧!

网友:
这样也好!可以提醒大家注意别炸机!

网友:
开始等待时间可以调整的

网友C:
我的XTR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挂树上或者掉草丛里会出现飞机不动的情况~而实际上模拟器还在运行~帧数还在变~~
我的XTR要是摔得轻就能看到飞机摔坏的过程和样子~要是重摔的话~画面停顿~然后马上开始~~~我模拟器帧数始终保持在150~200 fps/s~~~原装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