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推力方向.....

楼主(2007-03-12):
大家觉得那幅图中的推力方向设计得比较合适呢?究竟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高置背推调整推力线是很麻烦!
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答!我选择的是第一种!要想飞起来必须靠水平尾翼升舵!

网友:
推力角的设定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以你图中看来,2号要合适一点~~~~

网友:
3号可能好些,我看火鸟、风神这些背推滑翔机的推力线有点向下,但角度极小,不宜察觉。

网友:
我觉得是1、2之一。
只限于重心前置。
对于2,尾翼产生附加的抬头力拒,来抗衡电机引发的低头力拒。推力线与重心的距离与尾翼到重心的距离相比,小的多,即,尾翼只需产生很小的负升力就能平衡低头力拒。
对于3.4,电机离重心的水平距离不会很大,那么若使推力线通过重心来避免产生低头力拒,推力产生的垂直向下的推力分力会较大,大大抵消了宝贵的升力;同时,水平推力分力也小于总推力。二者综合,得不偿失。
当然,实际情况会比较复杂,单理论分析如此。欢迎多多讨论啊,这可是基础性的东西。

楼主:
哦,我明白了,看来确实2比较合适,正如楼上所说,推力线与重心的距离与尾翼到重心的距离相比,小的多。我觉得,相比之下几乎都不用太多考虑它们之间的复合关系了。所以过大的推理角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了。

真是谢谢楼上的启发呀~~:loveliness:

网友:
:loveliness::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除了3号不行外,其他的情况都有可能,要看升力、重量、推力的平衡情况。和翼型、攻角很有关系。

网友:
我估计是跟那飞机设计的平飞速度是有关的

网友: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还有一点疑问,假如说背鳍很高,如果用用方案2不是会产生很大的低头力矩吗,这个时候是不是考虑要用方案1了?如果背鳍比较低是不是应该用方案2更合适一点?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2   个人感觉  力的方向问题

网友:
买个火鸟400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实很复杂。个人认为,后退的力量主要用来克服阻力,而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机翼。匀速时,推力=机翼阻力+机身阻力+其他。其中如果电机位置基本和机翼持平,那么产生低头力拒的主要就是机身产生的阻力了。机身的阻力比较小,故低头力拒不大。尾翼产生的向下的平衡力不会大。所以升力损失较小。
大致的情况。如果在纸上,可以详细的画一个力的分析图。
欢迎接着讨论啊--基础的基础!

网友:
这个问题 我绝对有资格回答 我做的背推飞机不下10个了.
而且性能都不错....

首先 BaoZhen1989 发的图少画了机翼迎角.........
因为之所以推力线要上扬 与机身没关系, 与机翼是非常直接的关系, 上扬 就是为了让推力线与机翼弄出个 夹角.
让飞机飞行时候机翼有迎角,这样升力才大..

引用 网友A:

高置背推调整推力线是很麻烦!

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答!我选择的是第一种!要想飞起来必须靠水平尾翼升舵!

zhanfeng 同志说的情况 一定是机翼 与机身平行.
这样飞机飞行时候一直是抬头飞的, 因为那样机翼才有迎角.
而且按 BaoZhen1989 的图来说 必须要拉杆才能平飞.
看看推力线, 看看平尾....   这两个可是需要平行的..... 如果按图上画的,  那和推杆没什么区别.

jdx111 说的也很有道理 但是那力量太小了 咱可以不考虑.

飞机就是飞机 被管他怎么推 只要 推力线与平尾平行(个人感觉在一个直线上更好 更灵敏) 推力线与机翼有一定夹角. 就可以了.

我画了这么几个图

1 号
          性能最好的办法。
          机翼有迎角,推力线、与机身、平尾平行,全部水平。
          平飞时机身水平。
2 号
          简单的办法。
           机翼无迎角,推力线、与平尾平行,并且都略微上扬。
          平飞时机身略微昂头。
3 号
          新手无理论做法。
           机翼无迎角,推力线上扬,机身与平尾平行,平尾水平安装。
          平飞时机身略微昂头,需要拉杆才能平飞。

个人非常推荐 按1号做法,但是根据机翼形状,飞机形状,重量,动力等原因,机翼迎角要自己测试。

网友B:
先根据无动力滑翔试飞确定机翼攻角.

再带动力试飞,调整不同的安装角,使得小油门平飞时,不需要推杆也不需要拉杆.

网友:
很认真看完18楼解释,学习中............

网友:
高手终于出现了!学习中!!~~~~~

网友:
按个舵机 可调的拉力线

网友:
我也是按我理解乱说,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帮忙纠正.

楼主:
机翼不要有仰角,这样太费电。
一般情况下升力来自于机翼的伯努力效应,有仰角阻力就大,空机滑翔都困难。

水平推力线还是比较合理的,不然的话推力就会减小:Sin(仰角)tan(仰角)(推力)。
那一点力矩只要拉一点水平尾翼就可以了(不拉杆一般不开太大电机吧?)

网友:
你会拉不起的.

网友:
头尾分不清

网友:
高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经验难得啊

网友(2007-04-12):
飞机真好看

网友(2008-02-14):
不是说后推的不考虑推力线吗?只要和前进方向直就是了。

网友(2012-07-27):
2是最错的,推油低头的祸根!
1,4,3依次会使推油低头减小甚至抬头.

网友:
2是最错的,推油低头的祸根!
1,4,3依次会使推油低头减小甚至抬头,分别适应1较大迎角,4较小迎角,3无迎角.

网友:
这个问题得有实践经验的朋友来解答!最近改天行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无动力滑翔试飞确定机翼攻角.

再带动力试飞,调整不同的安装角,使得小油门平飞时,不需要推杆也不需要拉杆.

5年多了.
更正一下:
首选方案2, 最高效的设计, 而且不会出现怪现象.
如果无动力滑翔正常, 开了动力飞机低头或抬头, 可以用升降舵微调修正; 如果需要拉或者推很大的杆,则说明设计有问题, 改一下设计就好.

网友C(2013-01-14):
非常好啊第三方

网友D:
我觉得一个都不对,推力线过的是气动中心,而不是重心,要经过计算的。向我们一般玩友只能自己摸索最佳角度。有空可以研究一下《航空模型空气动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