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毛病 雷鸟问题

楼主(2007-03-12):
买的二手雷鸟外观可以到手是说
电池
不行拉 又买了2个新电池 充电后试了一下 发现怎么加油门 前后
电机
就是不转 不过其他都一切正常这个是怎么回师呀?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2 19:33 审核通过

网友A:
舵机能动不?会不会接收坏了?
先问一句弱的,开机时候,控的门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好象还是电池没电,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lz多少米收的啊?把油门通道插上舵机试试。。。。把pg03拔掉插上舵机试试。。。。

网友C:
哦忘了,最重要是找卖主问问。。。。。。赶紧。。。。。

楼主:
请问这个混控估计要多少米呢~~~买这个机子看来真不划算 哎 卖主不地道
一般新的电池充电时间是多长时间? 我们这里就我一个玩雷鸟的没办法检查控的好坏电脑模拟器可以不?(我的电脑主板居然没有模拟器插口!-_-)看来地换太电脑试一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