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喝醉了……

楼主(2007-03-12):
今天把尾管固定坐里的一个轴换掉,装好尾管,起飞,却发现飞机像喝醉了一样不停的摇,而且越来越厉害,马上降落,却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量过了螺距,2面桨是一样的,主轴也是直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谁知道是哪里不对了?

网友A:
好象皮带松了,或者尾舵机连杆有间隙了

网友B:
怎么个遥法

楼主:
不是尾巴摇,是真个机身摇晃,就像喝醉了一样,应该和主轴弯了的时候差不多

网友C:
螺距不大吗?

网友D:
可能是机身上有螺丝松了.

网友E:
转速过低,螺距过大
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把悬停的转速提高,应该就OK了。
这个情况我模拟过,尝试着把转速降低,通过提升螺距曲线来飞,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F:
我的亚托450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是单向轴承打滑,大桨转速低造成的。换了单向轴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哦,楼上的情况也对
反正就是大桨转速不够。
单向轴承的问题我还没有发现过 :)

网友G:
我碰到过单向轴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