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和氢电哪个划算又方便?不计较时间和力度,有必要用锂电池吗?请老鸟指点

楼主(2007-03-12):
锂电和氢电哪个划算又方便?不计较时间和力度,有必要用锂电池吗?请老鸟指点

网友:
锂电和氢电更关心的是重量!用在飞机上多增加一点重量就要消耗两点动力。呵呵!所以,航模一般选用锂电(综合考虑)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
哪个耐用一点?

网友:
用不用锂电池是由飞机的特征和选择的动力组决定的!

想不用锂电池,事先要明白飞机的特征并选择合适的动力组,这样就可以避开使用锂电池!

网友:
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各有自己的好处,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个问题本论坛以前讨论过,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各有所好

网友:
我只知道那个LI电池量大,你看我这个!

网友:
如果是机动模型用NI电就不行了,太重。印象中只有滑翔机和初级的练习飞机才用NI电。

楼主:
综合说  哪个安全方便呢 ?   老贴没有了

网友:
1: 安全性:当然是镍氢电池,不用担心过充和过放(过充对镍氢电池有损伤,但不会立刻就完蛋),锂电池只要过充过放立刻完蛋;

2:循环充放电次数:镍氢电池至少是锂电的2倍,所以镍氢电池的寿命要长很多

3:锂电池的平衡充电需要特别的充电器(250RMB左右)和电源转换器(12V电平也可以,5A电源转换器60RMB左右),镍氢电池不需要(普通充电器30RMB左右),成本低不少

4:相同容量、电压(接近)、放电能力(接近)下,镍氢电池比锂电池重很多,这就是锂电池的最大优势
    例如:1000mah ,15C,7.4V 的重量是60克左右
    浙江kan 1050mah, 最大20C(一分钟内),平均10C,8.4V 的重量接近160克;
    2个电池重量相差100克,并且7.4V锂电池的实际工作电压要高于镍氢的8。4V,所以螺旋桨的转速要更快。

5:价格:     浙江kan 1050mah、20C、60RMB左右,翼龙的8.4V 、1000mah 、10C、 40RMB
                        1000mah 、15C、7.4V  70-80RMB左右(ele 的价格)

-------------------------------------------------------
综合说  哪个安全方便呢 ?   老贴没有了

楼主:
18650  什么意思啊?

网友:
表示电池直径18mm高6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