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飞机最常能飞多长时间呀?

楼主(2007-03-12):
在此交流一下,不知道各位用的都是什么动力方案...
单选投票, 共有 66 人参与投票
10.61% (7)
40.91% (27)
7.58% (5)
24.24% (16)
0.00% (0)
4.55% (3)
12.12% (8)

网友:
我水平差,只能20左右~~~

网友:
大家加上配置给大家参考那就好啦!

大家加上配置给大家参考那就好啦!

网友:
我通常用完5-10个电池,所以通常飞3-5小时.

网友:
搂主没说几块电池阿

网友:
你是指一个起落能飞多久?无人机的性能?

网友:
我单块电池连续起落,玩过29分钟,7.4V1800的电池,飞机双翼的,加油门起来就滑翔着陆

网友:
做个动力滑翔机估计怎么也得飞个把日头吧

楼主:
哦,我的飞机本来是山坡滑翔,自己改装的动力。飞的时候找到一个最小续航动力然后就一直以这个动力慢慢的飞。测了一下大概是1.5A,11.1v。能一直飞70分钟左右...

网友:
不久,也就10天半个月吧,吃饭睡觉上班的时候就把微调打一边,让它自己飞吧。

网友(2007-10-26):
我飞一一个起落20分钟以上的话,可能会睡着的

网友:
我飞超过20分钟反应就开始变慢.就向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长时间开车那种感觉.

网友:
我的7.4V1300MAH可以飞12分钟以上....不过一般我都飞10分钟..怕过放...固定的不象直机...电池电不足了...飞慢点还可以坚持好久...我的飞机才350G

网友:
有一次飞了5分钟飘飘机,风大飞丢了
  进入地球轨道,飞几年

网友A(2008-04-16):
这个问题就好比你在飞飞机,有人问你这飞机最高能飞多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好比你在飞飞机,有人问你这飞机最高能飞多高一样。

网友(2008-07-22):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好比你在飞飞机,有人问你这飞机最高能飞多高一样。

同样道理,莫非LZ就是。。。。。。。哈哈。

网友:
我不会一直飞的,让他起起落落才有意思

网友B:
但是降落以后不休息,马上上天
不会累得

网友C:
又成水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