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电池的菜问题?

楼主(2007-03-12):
这里都说
电池
有1000MAH
那MAH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呢
是容量吗是输出电的容量吗还是电池的容量???
还有有的电电池象一个电池就写着1000MAH(注:一个5号的大少)
有6个一组的写着1000MAH
是不是一个电池就写着1000MAH的串6个是不是就能成一组6000MAH的呢?

网友A:
是指电池的容量,6个1000MAH的串起来后容量还是1000MAH,只是电池组的电压变成了6倍的单个电池的电压.比如:6个1000MAH/1.2V的电池串起来后变成了1000MAH/7.2V的电池组.如果是并联的话则是变成了:6000MAH/1.2V的电池组,即并联会增加电池的容量,电压不变.

网友B:
MAH这个单位是:毫安时
也就是 电流 X 时间

网友C:
就是以该毫安数放电能放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