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不灵了4.41?

楼主(2007-03-13):
请高人帮忙看看
3个新型智能电源VIPer12A的锂电充电器做了平衡冲。
试了一下,一块充到了4.41闪绿灯 ,另两块4.37为红灯 ,奇怪的是再插上就都闪绿灯了 。换了一组都充4.18的电池插上都灯,拔插了市电就又都闪绿灯

下面是那个锂电充电器的材料:
输出4根线,其中有两根比另外两根线要粗,线为+正极,其他两根细线任意1根和红线并联,输出亮绿灯为正常待机状态,充电时为红灯,当充电池电压达到4.16V左右红灯转为绿灯,此时充电器并非完全停止充电,而是以200ma!(视电池容量而定,电池容量大涓流电流跟着大,反而电池容量小涓流电流就小,涓流电流以3600mah的电池为例!并不代表%100正确!)左右的电流涓流继续充电,最高电压为4.21V(本人使用福禄克FLUKE 23测量)(注:充电器其它3根输出线是没有固定对应电路板上的接口的,不能全靠颜色分辨对应关系,该充电器带全套保护,所以怎么接线短路都不会损坏充电器的。)
指示灯状态表示!
绿灯
为待机(充电时为4.16V涓流状态)
红灯
为充电!
闪绿灯
为过电压4.21V
红灯
为电池故障或短路
两个充电器和电池一样直接串联就是7.2V(也是平衡充)充电器了!
输入为100V-240V,输出为4.2V500mah,适合容量500mah-5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
充电器带短路,过流过压,正负极反接短路保护!

1 引言
目前,移动电话、漆上型电脑、无线钻机、数字摄像机、MP3播放机等便携式设备的数量与日俱增,种类繁多。电池充电器和AC适配器的广泛使用,不仅为便携式设备用户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还大幅度降低了设备的使用费用。事实上,如果没有充电器和AC适配器的使用,这些便携式设备就没有任何商用价值。但是,随着便携式设备的数量日益增加,大量的AC适配器投入使用,本来对环境影响不太的问题现在却变得十分突出。数量如此之我的AC适配器每年消耗电能多达若干个TWh,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预测显示,到2006年,电源充电器和AC适配器每年待机功耗将达到60TWh,这是一种巨大的电能浪费,因此,在待机模式状态下,设备不会执行任何有用功能。鉴于这种情况,许多企业和国际组织试图通过提高外部电源在待机或无负载状态下的效率来扼止这发展趋势。那么要实现这些愿望,需要哪些新技术呢?
ST目前的产品VIPer12A和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

2 主要特性
ST最新推出的VIPer12A是脱机开关方式电源调节器VIPer家庭的新成员。这款芯片是为在高达5W(宛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或10W(欧洲电源电压)二次输出功率的脱机电源中使用而专门优化设计的产品。其封装形式采用结构紧奏的SO-8或DIP-8,并在内部集成了专用电流方式PWM控制器和一个高压功率MOSFET,其中MOSFET采用了一项耐用、专利的智能电源技术,该技术允许输出电流垂直过硅片。VIPer12A中负责提供控制逻辑的VDD管脚具有强大的输入电压能力(8~40V有用范围),这使得VIPer12A特别适合在电池充电器的壁挂式适配器以及电视和监视器的待机电源系统中使用。
2.1 VIPer12A的电流、电压精度调节
VIPer12A可提供精确的电流和电压调节功能。一个完整的调节方案可实现结合准确的输出特性。
图1是一个由TSM101驱动器和VIPer12A组成的带有二次反馈的电流电压精确调节电路。其中的TSM101提供了两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参考电压,利用它可以对输出电流和电压进行调节。一个集成的“或”功能用于对两个结果错误信号进行组合,从而对电压电流进行限制,这一特别被称之为矩形U-1输出特性。这种电源可以在电流方式输出为主的电流充电器中于提供规定的充电率。同时,电压精度调节还便于锂电流充电,因为,锂电池需要电流和电压两种工作方式。
2.2 宽VDD电压范围
VDD引脚电压的可用范围可以从8V扩展到40V,这一功能为实现各种特性的设计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VIPer12A具有两个优点:
(1)当器件天关操作后,会立刻收到锖绕组传来的能量,因此,图1中的CS会降低,鉴于这一原因,使用一个小型陶瓷芯片(100nF)即能确保过滤功能。并能够使从输入电压接通到输出电压时出现的总启动时间大幅度减少。
(2)VIPer12A即便在很低或零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仍然保护其输出电流特性。因此TSM10X是以正向模式供给的,所以,无论输出电压如何,它都能保电流调节。
2.3 反馈引脚的操作原则
反馈引脚用于控制器件的操作,它与使用电压输入(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的常规PWM控制电路有所不同,VIPer12A反馈引脚对电流很敏感。图2是其内部电流模式的结构框图。图中的功率MOSFET用于提供一个与主电流ID保持比例的检测电流Is,R2在接收到这一电流和FB引脚传来的电流后,将R2上的电压与一个大约0.32V的固定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当满足方程9R2(Is+IFB)=0.32V时,MOSFET关断。
当IFB为零(光耦合器处于关闭状态)时,该器件以满负载工作,且符合漏电流Idlim的限制。当IFB超过IFBsd规定的极限时,器件停止开关。而这个数值大约是上面表达式的85%,因此,这一器件可以满足一个真正的0%负载循环的要求,这在转换器接轻负载时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当漏电流大约是Idlim的15%时,即60mA时,该器件将通过错过开关循环进入突发模式操作。
2.4 自动和过压
VIPel12A中包含一个连接在其漏极上的高压启动电流源,因此,对转换器的输入端施加有电压时,只要VDD低于VDDon,这一启动电流源立即被激活;而当VDD等于VDDon时,启动电流源关断,器件通过打开、关闭其主功率MOSFET开始工作。因为FB引脚无法接收光耦合器传来的电流,所以VIPer12A可以满负载工作,此时,输出电压将一直上升到二次环路在光耦合器内开始发射电流的调节点上。在这一点上,转换器开始调节,而此时FB引脚则可用于接收在二次侧提供正确功率所需的电流。图3是VIPer12A的启动时序图。
图4是VIPer12A的过压时序。该图给出了一个过压顺序的全部过程。当VDD超过VDDovp时,VDD引脚上的过压检测器将使VIPer12A复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VDD达到VDDoff时,该过压事件才会被锁定,以使器件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牛  这个可是火牛 建议+个保护块

网友:
我的也有出这样的问题!去电后等一会再测电池电压应该好些!

网友:
元件差異?

网友:
细心调整吧!

楼主:
怎么调  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把R6 R9换成一个电位器来调调试试

网友:
空载输出电压多少?如果在4.20~4.24V,那你试试充完电去电后,等一会再测电池电压!
“换了一组都充4.18的电池插上都灯,拔插了市电就又都闪绿灯。”不排除充电器有记忆,如果刚充了4.1V以下的电池后紧接着充4.1V以上电池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不要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充电器,选品质好有口碑的才能达到高精度

楼主:
又换了一组都充4.18的电池,如果后插电池都灯,后插电源就又都绿灯
先接哪个要有顺序吗?

网友:
充电器检测电压4.16V左右的一般都亮绿灯!重新接电池电压低于4.16V以下的可回复正常!

网友:
4根线都接上!红线和(白或蓝)亮绿灯的那根和红线并联!剩下的(白或蓝)和黑线并联!

楼主:
又试了一下

四根线是,黑,白,裸。
单组测试,
接电源,只有红黑并连绿灯亮,
红黑正极,裸线负极,插上一块不饱的电池,红等亮,
换上一块充饱的电池,红等亮,
断一下电源,绿灯闪,
把白线和裸线并连,无变化-绿灯闪,
把白线和红黑并连绿灯半亮,
拔掉电源无变化-绿灯半亮。
三组串连测试,
接电源绿灯亮,空载电压4.23
插上一块不饱的电池,红等亮,
等三组绿灯都半亮,
拔电池测电池电压4.28  4.29   4.31
24小时后测电池电压4.26  4.28   4.30

如果不接电源,插上一块电池绿灯半亮。

网友:
正确接线应为红黑线并联为正极,白线和裸线并连为负极!

网友:
最好换上另外一组的充电器,原来的那组不要使用了,电源检测已经有问题,或者换上没有充过电的电池重新开始充电!让他回复原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