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今天又给飞机作了一点改动....

楼主(2007-03-13):
大家都对遥控飞机很感兴趣,但是通过对飞机的接触我发现在控制飞机的时候经常容易因视觉上产生的误差而导致判断的错误,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像亲自坐在飞机里一样来驾驶遥控飞机...
因此我作出了如下改动:
这个清晰度不太高,才200万像素。和专业的相比还差得很远...
先用电视来试试...
呵呵...:loveliness:

网友A:
能说说怎么改的吗,很感兴趣

楼主:
嗯,这飞机本来是无动力的。首先是加上动力,我用的是类似铃铛无刷的一个电机。
然后就把摄像头(av信号)和视频发射连接起来,用飞机的锂点来供电。视频接收端收到的也是AV信号,找一个小电视或者买一个“电视盒”接在笔记本上就可以了。
我感觉这飞机好像负载能力很强,飞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是带了很大的负载...

网友B:
阻力好大啊,重新做个机头整流罩吧~

网友C:
让我想起了机器猫

楼主:
嗯,不仅阻力大,而且重心高。
我也正打算重新设计及头呢,但是这样的材料该如何加工呢  ?

楼主:
哦,我想起来了。也可以暂时先不改造机头,只要用一个热缩膜把机头包起来就能减少很多阻力了,但重心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网友D:
第一视角,太棒拉

网友E:
把鸡头锯掉用摄像头代替

网友F:
怎么样,好晚吗?

楼主:
装了这个以后确实能够飞远点,感觉挺自由的...
有点类似在电脑里玩空战的感觉,呵呵...
等方便的时候就把影响录下来,给大家分享以下 :loveliness:

网友G:
发个视频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楼主:
视频的接收端我用的是一个小电视。要录下来的话是不是要用录像机?

网友H:
1:可以考虑把摄像头和电池分别挂在翅膀的左右2边
2:由于飞机上的发射机的天线不固定,发出的无线图像信号很不稳定,接收到的图像效果很差,本论坛有讨论,你也可以自己做个试验,请人拿着飞机在地面狂奔,再看看图像效果。

网友I:
真的能看清楚吗?好象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