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6EXHP 电直版 与 油直版 是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13):
FUTABA 6EXHP 电直版比
油直版 价要低很多,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油动版带舵机,电动版没有带舵机!

网友B:
油的带充电器和发射电,电的没有

楼主:
油动版带舵机,电动版没有带舵机!油的带充电器和发射电,电的没有 ????????????????
遥控器本身一样吗???

网友C:
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是区别,甚至重量,接收机136、146等。。。但控制理念不同。。啊!!!-------------------真正的-区别很大,你不要考虑能通用啊接收机的安装体积和供电就。。。。

网友D:
遥控器本身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