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好盈电调启动问题

楼主(2007-03-13):
我用的好盈无刷电调,当我用
遥控器
启动时,一切正常.
现在我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
电机
.那么启动电调,我该输入什么样的控制信号?
除了信号线,另外两跟线还要接吗?

网友A:
模拟接收机输出的信号,输出周期为20ms脉宽为0.5-2.5ms的信号,除信号线外还要地线,黑色那根!

网友B:
用舵机检测电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原帖由
鹤山
于 2007-3-13 22:22 发表
用舵机检测电路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