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怎么拆?

楼主(2007-03-13):
想拆下清洗!没敢拆!各位老鸟拿个方案!

网友A:
这个好拆!把后面两个螺母卸掉后用锤垫上木块往前打。

网友B:
是的,从尾部往前打。其原理是两个圆锥滚子轴承是对顶安装的,安装时由尾部两个花螺母调整间隙并锁住主轴使其不会前、后窜动。拆掉二个螺母后,尾部那个轴承内圈紧套着轴颈还拿不出的,所以必须适力地在尾部轴向的向前敲打(最好用厚点的软铝板垫住打灵敏些,软木板消力),以便退出后轴承内圈与轴尾处的配合。取出主轴之后前轴承内圈如果没损坏不用拆出。

网友C:
最好把皮带轮改装到轴箱外面。

网友D:
看看皮带轮是不是靠螺丝锁紧的,是的话要扭松先

楼主:
谢谢各位啦!方才砸了几下!文丝不动!不赶砸了!!

网友B:
后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合的,如猛砸,有可能把箱体的后轴承座砸烂,小心一些,应该是可以拆出的

网友A:
滚子已经露出来了,要是太脏可以用汽油冲一冲。

网友B:
是的,aa003398 说的不错,要先松掉皮带轮的紧定螺钉,不马虎说弄点汽油,煤油、松动剂什么的喷一喷也好拆些。有条件的采用顶拉的办法更可靠。

网友E:
 这样可以清洗的话就不要拆了!

楼主:
为了保险!还是用煤油好好冲一冲,在上些黄干油了事!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