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动喷水篮鲸号小船

楼主(2007-03-13):
微型电动喷水篮鲸号小船摸,长30cm,宽7cm,电压3v,电机加强130,准备加装遥控设备,有微型低压的接受机.舵机和电调吗?想改比例遥控的

网友:
真是“太大”了,改不了!

网友:
最近怎么总是喜欢改这些船啊? 你的O和volov呢?   上个图,我想看看!

网友:
可以給噴筒詳細清晰圖片我嗎??我想diy一個jet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型电动喷水篮鲸号小船摸,长30cm,宽7cm,电压3v,电机加强130,准备加装遥控设备,有微型低压的接受机.舵机和电调吗?想改比例遥控的

http ...

用5g servo , 180 or 280 摩打, 7.4v lipo.好玩

网友:
宽7CM,一点浪就翻了!

网友:
去公園小池玩就okay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逛街看到的就买来装了 775电机还是等高电压电调有了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了,已装好了,里面要涂牛油的不能再拆了,其实里面也是一个浆.

网友:
啊!  沃尔活并联二组电??  水冷管少了,位置也不好。O艇的桨轴的图有吗?

网友:
volvo拿什么船改了,又详细图片么?

网友:
好怀念阿!  那一年我就是用这个船 获得的北京市亚军!跟冠军就差0.02秒!

网友:
确实蛮小,买给儿子玩还不错,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卢兄您好:volvo又改过了,用550加强电机,38/1.4浆,10节3000mA三洋电,水冷也改了,速度40左右。冲上湖中的鸭棚后船翻了 (有贴)浆轴系是民工那买的包括船体。

网友:
qrh987     我是想看看你装好桨轴的O艇,看看位置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没有去搞,它在睡觉!我把水刀和压水板都拆了,等下水跑的时候按情况再定。想等高电压的电调。

网友:
是软轴吗? 如果是的话,桨轴位好像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软轴,桨轴位可以调节的!大概要往上调多少?船太重浮不起来,动力可能不够所以要高电压的电调用20节电让775吃饱,不只能否跑起来??

网友:
轴位有问题ar:loveliness:

角度太大la,你这样押头,不能起滑lu
可以由船底线那个位起调~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啦!等材料到了再试1

网友:
你的桨倒是没问题,就轴位低了,现在用的什么电调?能上几节电? 轴位改好后跑下会更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没有电调, 机械的还没搞.想用18-20节电来跑。可没有高压电调啊!!

网友:
有刷的电池不是越多越好,要达到一个功率匹配,不像无刷,多加一节电就多一些速度。详细看你的电机参数!

网友:
論壇裏面有改飛機電調的高手ar,20粒電無問題,電調不熱

网友:
可以拍張噴水船,正后方的圖片嗎?開微巨。。。想看槳

楼主:
回复 网友H:

1#第五张就是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1#第五张就是的!

看不到槳,文字説明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不到槳,文字説明都可以

一德西有得卖丫,十几蚊买只。我都想看看那个喷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德西有得卖丫,十几蚊买只。我都想看看那个喷水管。

不如21號去

楼主:
回复 网友K:

黑的管子中间是浆,船底有个进水口.就是这样!!

网友(2007-04-30):
可以改的:用华迈的带5A电调的接收机,用6只7#电池或锂电做电源,舵机用30元左右的8~9g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型电动喷水篮鲸号小船摸,长30cm,宽7cm,电压3v,电机加强130,准备加装遥控设备,有微型低压的接受机.舵机和电调吗?想改比例遥控的

http ...

篮鲸号我改完拉。比例遥控。其实买一些玩具改改挺有意思的。

网友:
楼主,改好了吗?正等着学习学习呢!期待中......

网友:
是西西利的“喷射”快艇啊!我以前也打算搞一条,但就怕翻了!

网友:
这船是够可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屁股后面是什么啊?能解释一下吗?我的篮鲸号小船在睡觉呢!还有肚子里面用的设备能介绍吗?

网友:
喷水装置吧!

网友:
扭量转向,设备是电调接受一体机,一个8克舵机。5节250毫安的氢电。

网友M:
 好精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机和浆呢?还是原来的?

网友O:
原帖由
qrh987
于 2007-5-26 09:29 发表
电机和浆呢?还是原来的?
电机改180的拉,浆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