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力角度!

楼主(2007-03-13):
请问电动固定翼的电动机放置到鸡头 部位按轴心线应该左拉还是右拉上拉还是下拉?拉力角度大致应该是多少能抵消电动螺旋桨的扭力?谢谢

网友:
与螺旋桨旋转的方向相同,大小要自己调整了...

网友A:
要我说,在5度以内你几乎就看不出来,所以还是别关心这个吧。对直了为准。
如果愿意,可以稍微朝下一点为好,左右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在5度以内你几乎就看不出来,所以还是别关心这个吧。对直了为准。
如果愿意,可以稍微朝下一点为好,左右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