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前拉和后推的区别吧~~

楼主(2007-03-13):
在实验的时候我发现折叠桨的效率非常低,而且易被撞坏、结构上也不易发挥出机头的强度。
但后推的桨效率高,提高了机头强度,并且在降落的时候可以自由控制
电机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可以有效避免降落失速。
大家对这两种桨有什么看法呢?一起来交流一下~~

网友A:
1、前拉桨容易打死人。

楼主:
哦...那么危险呀.....

网友B:
去年不就是 砸死一个嘛

网友C:
质疑..........,有测试数据吗?
前拉桨产生的后向奔腾气流流过机翼表面,有利于升力的产生;
推力桨的安装和推力线都比较复杂(相对拉力桨)
--------------
但后推的桨效率高

网友D:
3D机都是用前拉桨,玩动作易操纵.
入门练习机多用后推桨,省桨\保护电机
效率这个还是其次考虑的吧?

网友E:
喜欢后推式的!前拉,必须得装机轮,和架子!后推的能省就省了!

网友F:
后庭的安逸。。。

网友G:
前拉和后推实际是一回事,关键是前拉更容易使拉力线通过重心,后推较难。拉力线通过重心的飞机比较容易控制,没通过重心的在油门变化时容易低头或抬头过大失速。

网友H(2012-11-16):
前拉和后推是门大学问,进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