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赞一下好盈电调

楼主(2007-03-13):
今天中午一不小心电源插反了(用的JST插头),立即看到一点烟和闻到焦臭.心想电调完了.  后来检查发现电池的焊锡化了,一段线的胶皮也烧焦了,电调完好. 电池大概也受伤了.严重赞一下好盈电调哈,国产金品哟.

网友:
lz不必过喜,还要彻底检查一下其他设备,看有没有受到冲击哦?这么大电流从哪里走,哪里都要过热的呀,

网友A:
2楼的朋友说得很对,对于电源接反这种情况,对电子器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客户应仔细检查设备是否有损坏。可以在地面做一下测试再飞行,以免在空中出现问题。如果发现有电调有问题请和我们联系或和经销商联系。

网友:
好盈的服务是没得说

网友:
好淫 的服务  真是淫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朋友说得很对,对于电源接反这种情况,对电子器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客户应仔细检查设备是否有损坏。可以在地面做一下测试再飞行,以免在空中出现问题。如果发现有电调有问题请和我们联系或和经销商联系。

网友:
好盈服务确实好
支持一下。

网友:
恩?早就听说好赢好了,就是一直没下手,一直用便宜货,赶明俺也整几个用用

网友:
一直在用好盈,很好用的电调.永远支持好盈.

网友:
这一点比亚托好,我也是插反,立马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