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为1580的电机 拉力有多大?

楼主(2007-03-13):
如题 谢谢老鸟们

网友A:
电机这东西,那要看你用什么桨了或是减速组~!KV1580用来飞3DKT是可以的
(外转的,内转我还没有用过1000多KV的)

网友B:
补充楼上的,和使用的电压也有关系,相同条件下7.2v和11.1v提供的拉力不一样

楼主:
11。1v 2200的锂电 直驱

网友C:
建议你去5irc上新西达专卖店的外转子马达测试数据看看,看完牢记住你就是专家啦!
----------------------------------
11。1v 2200的锂电 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