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精度

楼主(2007-03-13):
请教一下:
        对于加工直径80MM左右,高度6-10MM的工件(材料为铝合金或钢材).工业用车床的精度可以稳定地达到2丝以内吗?
比如说小批量的生产做到80+0/-0.02吗?请大虾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一次装夹的工件可以达到。想搞大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装夹的工件可以达到。想搞大生产?

是一次装夹.可以稳定地达到吗?做好了是要批量生产啦

网友:
要想稳定地达到,车床主轴是要好好检测和调教的。

网友:
建议上磨床.

楼主:
铝合金上磨床?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有点没说清楚,普通车床达到2丝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有点没说清楚,普通车床达到2丝很正常.

还没说清楚吗?直径80左右,误差控制在2丝内...如80+0/-0.02

网友:
简单的说只要千分尺能量出来的 就能车出来 车不出来就不是床子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算了,以后有什么车床问题问我.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精度好一点的车床!你要车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精度好一点的车床!你要车多长?

很短..不到10MM

网友:
这家伙

不是要做轴承 或斜盘什么的吧?要么就是要做大尺盘吧?

网友(2007-05-10):
能做到,但费点劲,关键在最后一刀精车的把握。精车前裕量若留太少反而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