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se螺距调整问题

楼主(2007-03-13):
大家好,本人是个菜鸟,初入电直行列,前不久买了个450se
但是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们放在中点的位置的时候螺距是0度,但是在满油门和关闭的时候螺距是+5度和-5度。
但是我看好像是说要调到9读,请问这个怎么调节阿?

网友A:
调连着奖夹的联杆。放松2圈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
是不是把大桨下下来,用起子下阿?

网友:
看看置顶的调整录像吧,一句话两句话实在说不清楚

网友:
大桨不用拆,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这个文章,真的是解决你的问题的良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连着奖夹的联杆。放松2圈就行了。

放松只能调正或者负螺距的一个方向
要增大正负螺距要在斜盘混控菜单增大PIT的混空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连着奖夹的联杆。放松2圈就行了。

这种调法是错误的。

如果是CDE(CCPM)方式应在混控里的螺距项目那里调整总螺距的大小;

如果是HDE(标准十字盘)方式应在螺距通道那里调整总螺距的大小。

网友:
先检查连杆与摇臂是否垂直
然后就是更改螺距行程(增大)

网友:
对曲线没调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