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真

楼主(2007-03-13):
尚真的玻纤机架质量可以吗,想买一部尚真的电直

网友:
我飞V2,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
你配了这什么件,舵机和舵螺无刷

网友A:
无刷电机是原厂的,电调是好盈25A,舵机是4个辉盛9G,陀螺仪是GY400,现在还在练习对尾悬停,这些配置入门差不多,不过陀螺仪建议还是用401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是原厂的,电调是好盈25A,舵机是4个辉盛9G,陀螺仪是GY400,现在还在练习对尾悬停,这些配置入门差不多,不过陀螺仪建议还是用401比较好

以上总费用是多少?

网友:
南京尚真,也就是SJM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总费用是多少?

不好算,我是在HiModel买的入门套装,你去看看HiModel的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