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

楼主(2007-03-13):
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经常在论坛里面潜水,今年寒假下决心准备开工了!
现在那出来晒晒!让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郁闷!服务器添加了防盗联!
http://street.bloghome.cn/photos/151397.html#photo_main
打印图纸 拼接

没这么大的地方摆图纸,只能上墙了

KT板 900X2400X5mm 8¥ 买的那天风挺大 我自己扛回来的差点折了

楼主:
第一次切KT 先来个垂直尾翼试试 手感还行就是切口不平滑

做起来太难了休息一下 出去找材料!
呵呵 这个叫什么来着? 到家具店要的!有1mm和3mm的!
准备做机翼蒙皮

楼主:
定购的设备到了! 等着我确认收货呢! 先试试

传说中的香蕉插!像是镀金的

要自己焊!没有第三只手 没有台钳! 只能这样凑活了!

焊好后的样子,这个头吃锡太多了 冷却慢小心被烫

楼主:
65¥的平衡充!没用过呢 拆开看看先

板子背面

网友:
楼主厉害,支持!
我的3DKT做好喷绘买好板子现在还没动工呢!

楼主:
这些就是邮购的设备

楼主:
机翼骨架! 翼肋是把图纸铁到kt板上用美工刀一点一点切的,很麻烦!花了我不少时间!

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泡沫胶了吧!翼肋就是用这个固定的 就是定型太慢了,等了一天多才彻底干透

楼主:
大部分板子都切好了!忘了拍照了!
没找到合适的木条电机不好固定 用铝板代替试试!

用的是货架上日光灯管的支架锯开用平的那面!

用砂纸磨掉毛刺

画线 准备钻孔!

楼主:
买的钻头

换张清楚的

买钻头时偶然发现的 钢丝 零售5毛钱一米(老板赚大发了)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按斤卖

装上钻头开工!

眼儿有点偏! 铝板薄了!怕是不行!先凑活吧!

网友A:
顶,你能买到钢丝不错了,呵呵
另外楼主,我建议焊镀金插头的时候在插头外面包点硬纸壳,隔热,焊起来会更方便

楼主:
回老家找出来的宝贝!
上面的钢丝是从工业用仪表里抽出来的,主要是用在传感器与表头之间做支撑!
还有一块4.3g硬盘 让我摔坏了,一台4位的游戏机也坏了(估计能修好)
还有好久没用的三角尺!

机身组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能买到钢丝不错了,呵呵
另外楼主,我建议焊镀金插头的时候在插头外面包点硬纸壳,隔热,焊起来会更方便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当时焊的时候加热特别慢!
呵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