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为啥费电????

楼主(2007-03-13):
一般观点,高KV的飞机配小桨(比如飞翼),会比较合适,转数,电流都比较平衡,用kv3000多的的内转子驱动5030桨电流最大也不过20A的样子,但为何直径差不多,甚至更小一些的涵道,动不动就是40A的电流呢???是因为叶片更多??经过涵道压缩,气压更大???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呢?

网友A:
是小扭矩高转速的缘故吧?

网友B:
叶片效率和直径平反成正比

网友C:
原帖由
行空者
于 2007-3-13 19:44 发表
叶片效率和直径平反成正比
应该不是效率和直径平方成正比.

网友C:
螺旋桨直径越小效率越低,桨叶的数目越多效率越低。低效率的螺旋桨要输出同样多的有用功,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同样输入电压下,电机的输入电流要增大。

网友D:
我猜是和效率有很大关系~~~~

网友E:
也是相对来说吧···

网友F:
不能单看浆的直径和浆的叶数就可以说那浆的效率吧??
我感觉最重要还要看浆的螺距,
涵到可能是要
压缩空气要通过那道才是有用功
儿其他气流在动的时候旁边也跟着流动所以效率比涵道高呢?
呵呵个人乱想的

楼主:
高速效率高就好!!

网友G:
不要只看拉力或推力,涵道在同样的推力下,风速要比普通螺旋桨大得多.

网友B:
是否有单位迎风面积推力的问题?涵道的喷流速度快,当然也消耗更多的功率,可以让飞机速度更快,而在低速度的时候推力和效率就不如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