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单和下单的用方向舵转弯好灵活啊!为什么上单的就很迟 ...
中单和下单的用方向舵转弯好灵活啊!为什么上单的就很迟钝?

楼主(2007-03-13):
中单和下单的用方向舵转弯好灵活啊!为什么上单的就很迟钝?

网友A:
中单和下单的用方向舵转弯好灵活啊.?????中单和下单我是用副翼转向的,而上单有反角所以我用垂直尾翼转向,

网友B:
上单翼的重心相对机翼是在下面,稳定性较高,再加上有比较大的上反角,横侧安定性好,转弯就比较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