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改造小橡皮艇(多图)

楼主(2007-03-13):
小橡皮艇终于到了,准备更换无刷动力、接收和设备。
单浆单舵,轴系做工也不错,改造过应该不错,使用B2040无刷,30A电调, 3003
舵机
FUTUBA27M两通控。
发现船上下壳接缝涂了不知道什么胶,不敢暴力拆,请教高手如何能够安全的把上下壳分开啊?

网友A:
原帖由
god3girl
于 2007-3-13 18:28 发表
quote]
楼主,飞机我帮你照顾,你放心去炸船吧

网友B:
这是哪出的什么牌子的,看着还不错

楼主:
原船电机是380有刷,电磁舵机,就是一玩具,现在想改比例控制的,就是船壳因为接缝用胶沾住了打不开,如果暴力开壳,船就报废了,请高手指点如何才能打开啊。

楼主:
回复2楼:我也想看看里面,就是打不开。
谢谢3楼夸奖
回复4楼:影子里的飞机已经炸过2次了,现已修复,比原来还好飞,呵呵。
回复5楼:明天我把包装上图,这个船是在“小熊模型”买的。
6楼的给出个主义吧,如何打开。

网友C:
你要打开哪阿?长翅膀那个就是仓盖了

网友D:
船很漂亮,几钱啊

楼主:
回复9楼:仓盖下面是电池仓,隶属于船体上壳,是封闭的。
回复10楼:船价格是118元,不过尺寸小,才43cm长。

网友E:
用的是黄胶粘的!

楼主:
雷鸟飞扬
能用什么办法分开吗?

网友F:
看看我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G:
用小刀慢慢刮开胶

楼主:
准备参加改造的设备合影
切开上盖
原船的舵机,超大.380电机 塑料万向节
掏空的船壳

网友D:
掏空好看多了

网友H:
电机什么型号的?用何电?

网友I:
ABS的船壳,用香蕉水就可以粘了,这个原来用的也是类似的溶剂,氯仿之类的,轻微腐蚀。我是把上盖的最外层一圈边切掉,就能看到上下盖结合的了,中间一条缝,用美工刀插进去,轻轻一划就开了,很好搞定的

楼主:
原来电机是380有刷,9.6镍镉电池。现准备换B2040无刷,上12V镍氢 。因为电机水冷套没来,先改成有刷比例控玩玩。

网友J:
B2040无刷是不是太小了,上12V电压太高了,应该上B2835/B2845,KV3300,9.6V电,这样比较好

网友K:
B2835 3800kv 7.4v lipo

网友L:
看来玻璃布的是卖不掉了,一个680元,一个100元,大小差不多。

楼主:
有刷比例已经改造完成,试航速度太慢,估计只有10多公里的速度,刚买到4mm铜管(2mm到6mm的都有)做水冷,合适不?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D:
我认为水冷用内径2MM的就行了

楼主:
是应该可以了,但是这么细的软管不好找,另外进水量会不会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