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9G,65MG,HS-56,HS-55这4款舵机用在斜盘上,飞行性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13):
辉胜9G,65MG,HS-56,HS-55这4款舵机在飞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准备入手65MG又觉得贵了点,所以比较下这4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老鸟门给点意见吧,我这地方没人用65MG,所以先咨询一下

网友A:
嘻嘻~回答下~

1,辉盛要看你运气了,价格是便宜,这个是优势!
2,hs 55 价格现在大概110-120 但是摔机就容易坏,建议不要。
3,Hs56大概180-190一个,舵机质量不错,但是毕竟不是金属齿(只是塑料齿轮中还有金属)小摔不坏齿轮,大摔就要换了,齿轮30一包。按照自己的水平合计合计,兄弟我当时买的全是56,(那时候还没有65)。还有6包齿轮,现在齿轮摔的差不多:( 看来过几天就要上65了。
4,hs65mg金属齿轮,好处不说了,价格235,摔机几乎不用换齿轮。
对于新手,能够直接上65mg就直接上,因为以后你56摔一次的差价就等于65mg了。 万一不行就56吧! 55就不要买了!或者就干脆辉盛,省钱。
最后一句老鸟忠告,这种电子件上的钱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辉盛要看你运气了,价格是便宜,这个是优势!
2,hs 55 价格现在大概110-120 但是摔机就容易坏,建议不要。
3,Hs56大概180-190一个,舵机质量不错,但是毕竟不是金属齿(只是塑料齿轮中还有金属)小摔 ...

你又出山了啊?

网友:
好的性能是花钱堆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俺回答的对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俺弄好了新飞机来找你们大部队玩~呵呵

网友:
我的全是用辉盛的,感觉不错,悬停是没有问题的,难做的动作我不知道,因我还是新手

网友:
我除了尾巴不是用的辉盛,其它都是,可以筋斗,倒飞,没有问题

楼主:
我这边有朋友换了56,他说在飞行中和辉胜比就是悬停的时候放手时间更长,真的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舵机精度越高,这种现象就越明显?那55,56,65的精度都差不多吗?

网友:
无数人讨论过的问题了,如果没米,就不要想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如果米多一点,先买3个辉盛感受一下,如果可以忍受,就不要换了,无法忍受就换吧!

网友:
我用经验说话

1、辉胜,的确要靠运气,一致性不够好。我是从7个辉胜找到了3个一致性不错的用在了GL上,表现不错。
2、55,我买了,但是力量太小,感觉动作缓慢,可能就是感觉,所以不用了
3、其他的没用过了,65MG,很棒!一致性好,力量够,动作精准,精度高。微调每动一下,舵机都有反映,但同样的情况下,辉胜会没有动作。

网友:
新手练着玩我认为辉胜已可以满足航线和悬停。
玩好了是一定要换65MG的。

网友:
我再来

其实开始用65才更好,精度好,调机和悬停会更加轻松一点。
当然,如果开始用辉胜,一来省钱,二来锻炼反映,也不错。重要是要找到一致性好的3支

网友:
 65和56、55价格差距不到,要么65MG要么辉胜

网友:
如果你是练习中的菜鸟,那么用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