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会自己改变!@#$%^

楼主(2007-03-13):
我的450SE前几天发现醉酒状况(一起来就扭)一开始以为只主轴弯了,换好主轴,调好螺距,起飞,还不错,换了一副桨飞,飞机剧烈摇晃,降落后测量螺距发现2面桨差很多,换回原来的桨,竟然2面桨的螺距也不一样了!!!!!(之前调好2面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的也会这样,一火起来把飞机炸掉,重新装
就好起来了

网友:
是连杆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会这样,一火起来把飞机炸掉,重新装
就好起来了

牛!!!!!!

网友:
可能是横轴弯了。

网友:
桨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跟浆有一定关系!还有天气,冷天和热天也会不同!

网友:
横轴弯了后会这样

开始调的好好,莫名其妙的就不一样了,是横轴弯了,自己转动影响了螺距

网友:
老是这样的话  换换轴承试试看

楼主:
是哪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