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的A2208电机和桨的问题,还有A2212

楼主(2007-03-13):
今天飞KT3D,电池10C 1200MAH 11.1V电池 电机A2208,1200KV

用9050桨的时候,感觉速度一般,打最大油门也是一般,很好飞,因为我反应慢!

后来换了1060桨,感觉机机快了好多,在我这眼中算是好快了!

看到2208的资料,用9050桨比1047桨的拉力大的啊,为什么我今天用1060桨的速度比9050桨的速度快那么多的!(感觉比9050桨时候快了三分一有多)

还有就是A2212,KV1000,都是上面的电池和KT机,为什么同样是用1060桨,感觉速度就比A2208慢呢?不会是我的电池放电不够吧?

网友A:
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的问题

你回答的是A2212的问题

那请问A2208用9050桨和1060桨会相差那么大吗?用我的3S电池

网友B:
1060用1200ma10C电池是发挥不出性能的

用2208要比2212快有以下几个原因:
1、1200ma可以发挥出2208的性能,而发辉不出2212性能,就是楼主所说的方电问题,才12A放电;
2、在KV值上2208要比2212高上200,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回答的是A2212的问题

那请问A2208用9050桨和1060桨会相差那么大吗?用我的3S电池

我帮爱迪生回答,因为1060桨的长度跟螺距要比9050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桨的螺距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60用1200ma10C电池是发挥不出性能的

用2208要比2212快有以下几个原因:
1、1200ma可以发挥出2208的性能,而发辉不出2212性能,就是楼主所说的方电问题,才12A放电;
2、在KV值上2208要比2212高上200,这 ...

我意思是说2208电机用1060桨比用9050桨时候为什么会快很多啊!是快很多,不是一般快啊!

网友:
2208用1060比9050拉力大很多,所以会比9050快很多。只要电池电调够猛,上的桨越大拉力越大。只是有电机发热的现象

网友:
电机和浆配置有问题。11V下,1200KV的2208,最大用9050浆。浆太大的话效率就低了。我的2208 1200KV,都是配8040和7060在飞。呵呵,省电

楼主:
个人认为2208好似比2212好飞,轻啊!不会感觉机头太重
可有我的电池不够A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