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控没有办法调整电调吗?

楼主(2007-03-13):
我在淘宝上买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6946027d811f.jhtml
西尔460FX+33A电调 现在我用的是36#的华科而的控,对方告诉我说华的控没有办法调整这种电调。有这种事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调整电调的
你先开控 把油门 打到最低 然后打到最高
接着 在接电调 电源 就可以进入调整模式了
不知道这方法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应该是先开控吧,油门打到最高,然后电调和接受通电,然后油门迅速推到最低

这样就是油门影射:
设置方法: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
3,接通电调电源。

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
滴——滴 :
表示不带恒速功能。
滴滴——滴滴:
表示启动低交换速度恒速功能。2-8磁极电机使用。
滴滴滴——滴滴滴:
表示启动中交换速度恒速功能。6-8磁极电机使用。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表示启动高交换速度恒速功能。10-14磁极电机使用。
注意:直升机版本不带刹车功能!!!!!
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作请求。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设置,就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来确认。(如:需要设置不带恒速功能。听到滴的一声音,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
如果说您要的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
确认声音:
电调启动声音:
滴 滴 滴的3声: 表示非恒速功能启动。
嘟的一声:表示:低交换恒速功能启动。
嘟 嘟两声表示中交换恒速功能启动。
嘟 嘟 嘟3声表:示高交换恒速功能启动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也用过36#的调整过好淫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开控吧,油门打到最高,然后电调和接受通电,然后油门迅速推到最低

这样就是油门影射:
设置方法: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 ...

兄弟 36# 控是内制 有刷电调的
开控马上把油门打到最高  是要保护的

楼主:
7楼的老大你说得对,我原来是内置电调的,那要怎么办啊?

楼主:
明天我拿到朋友那的天地飞的控测一下,看能不能调整。各位高手们,我想也不少是曾经用过36#的原装控的。都来说说吧。这也让象我这样的新手能增长一些知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问题搞定了!!!

因为:华原装的36#有刷的接收是内置电调的。当我们想拿来调整外置电调时,油门推到顶时,开机时接收就进入保护状态,也就是我8楼的那位大哥所说那样,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电调调整状态,也就是电调就跟本收不到。调整状态的信号。
所以:今天中午我把电调拿到朋友的天地飞那接收上调整,就可以调整了。
汇报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