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3 尾翼和主翼的修复

楼主(2007-03-13):
尾翼第一次碰坏了 我用这种方法修复的(修复材料:热缩管和书写用的垫写板 502和A.B胶 看图应该知道怎么用了 )
第二次尾翼完全碰掉了 这样修复 材料还是使用书写用的垫写板
对于主翼 小小的断痕完全可以用透明胶修复(其实新买来的桨就可以用透明胶保护 而且最好包裹两层 我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修复好以后一定注意要调整好双桨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 双桨调整不好也许只能飞3-5分钟 调整好以后飞10-15 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办法调整LAMA 3的双浆的?

楼主:
抱歉 我的内容好像放错栏目了 不知是否可以移一下

楼主:
双桨的调节可以参考说明书
不过有一点补充就是 如果不小心摔机了 有可能桨夹产生变形 这时候桨夹一定要配合主翼同时调整也许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比方说某一个桨夹上下挷一挷)
另外 区别双桨的其中一只桨在上还是在下的方法 可以使直升机主翼转动起来 然后用一支笔头伸到主翼的下方(注意另一对桨不要打倒手和笔)去碰双桨的阴影部分 关掉直升机停下来察看哪支桨被笔头画到就是哪支桨在下方---------反正此方法对我很好用 不知各位是否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