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桨的搞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7-03-13):
什么9050桨1060桨的那1060或9050等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单是某个品牌的桨型号还是现在桨的规格尺寸吗?
规格尺寸又有那些呢?
如里是尺寸1060是不是1060亳米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好像分别代表半径和螺距

网友:
9050: 90 直径9英寸;螺距5英寸

网友:
楼上正确,加一分

网友:
自己上网查下就明白了,楼主要好好学习哦~

网友A:
其实,这种标法也不是很严谨:
   9050代表直径9英寸,螺距5英寸;
   而直径10英寸,螺距4.7英寸的桨代码不是10047,而是1047。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标法也不是很严谨:
   9050代表直径9英寸,螺距5英寸;
   而直径10英寸,螺距4.7英寸的桨代码不是10047,而是1047。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用四位有效数字表示浆的尺寸和螺距已经成为默认的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