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的横轴取不下来

楼主(2007-03-13):
2个内6的死都扭不动,有个有点滑丝了

网友A:
换个质量好点的内6再试,还是不行的话找套筒,再不行只能锯了....

网友:
买一把40元以上的内六角一定可以拧开

网友:
内六角一要买最好的

网友:
是不是刚开始上螺丝胶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质量好点的内6再试,还是不行的话找套筒,再不行只能锯了....

套筒没办法用吧

网友:
如果有米的话,可以用风割来切断 .省力呀

网友:
用钻头钻进去,把螺冒废掉。

网友:
用一把螺丝刀没用哦。要2把一起转的

网友:
用榔头对着旋翼头一敲,嘿!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你们的方法都不怎么好
去黑市买只5KG以上的强硫磺**
一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方法都不怎么好
去黑市买只5KG以上的强硫磺**
一炸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确实已经滑丝
请使用大型钢筋剪
飞450有两把质量好的1.5内六角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