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遥控器。(投票)

楼主(2007-03-14):
进口的没售后服务,买来没几天坏了就玩完,国产的,好多模友说不安全。。可怕。。。。。。。。。。。。。。。。。。。。。。。。。。
咱国内玩模型,还真有点难,好象城市边源人。。。。。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3 项 ), 共有 461 人参与投票
5.63% (31)
11.43% (63)
14.88% (82)
10.16% (56)
2.18% (12)
2.18% (12)
13.79% (76)
5.08% (28)
3.09% (17)
12.70% (70)
5.81% (32)
2.00% (11)
11.07% (61)

网友:
怎么没有T9Z

楼主:
T9Z全名是什么?

网友:
还是进口的保险点~

网友:
华科尔WK-1001 我用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9Z全名是什么?

 futaba T9Z
怎么把这么经典的控给漏掉了,而且大多人有几个控,搞个多选啊

网友A:
我用天地飞06A+14通改装板

网友:
先买了T9CHP,上了Futaba的船,之后飞固定翼为了考虑接收机和频率的兼容性只好买了6EX AP。个人对6EX AP不太满意,专门用来飞模拟器
说实话,6EX AP比JR 2610的做工差的不是一点半点,FF6也比6EX强很多。

网友:
JR Max66 Adt,就是不在知道哪种国产接收配起来稳定些,一直还在用R700,很块第二架爱机即将抵达,给其配接收是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没有我的控制··选其它

网友:
刚刚从民工那里入手一台FUTUBA的4EX呵呵,家里还有一堆乱七八糟控

网友:
SANWA RD6000 RD8000等

网友B:
原先4VF现在6EXAP

网友:
Futaba 大九动跟3810ADT
想换、可是没办法,它就是不坏  没理由换

网友C:
我的是Futaba FP-T5NH
只能選Futaba其它型号

楼主:
这些遥控,哪款,感觉最烂? 哪款最值,别说价越高越好啊。。。

网友D:
为何没有“振华”的席位?

网友:
TDF ESKY 穷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没有“振华”的席位?

对,为何没有?想当初油固的第一个控就是他了。。振华。。。。。。。当然,现在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4VF现在6EXAP

和我完全一样,补充一下,我的2个都是2手的,4vf已经卖了

网友:
Futaba T12ZHP 12

网友:
现役1024PCM T9Z  FF-8SUPER
曾经用过FUTABA FF-9C/FF-7SUPER/ 4VF JR 10S  388

网友:
我有一堆垃圾控  让我添哪个呢  天地飞6A  .QQF  . 沧狼 的  还有两个FUTABA 4VF  36#  ......反正没一个象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Futaba FP-T5NH
只能選Futaba其它型号

又搞了一个新的东东:

网友:
刚开始用Futaba 6EXHP,后来换成FF9了

网友(2008-03-14):
我用的是天9上面怎么没有选项啊,我填到哪里啊

网友:
没理由换

网友:
天9 和 天8 咋没有呢?

网友(2008-04-27):
哈哈!!!我爱国货!!!不爱贴地摔!!我用新舁N8C八通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天地飞06A+14通改装板

哪里有改装板卖?

网友E:
怎么没有 SPEKTRUM DX7啊!

网友F(2008-05-27):
我支持国货·······现在正在买~~~

网友G:
没有t9啊

网友H(2008-08-10):
SPEKTRUM
2.4GHz DX6i
最近的心头控!!

网友I(2008-09-24):
跟上领导脚步我也用的FUTABA嘿嘿是12FGH

网友J:
应该有JR DXS9 吧?

网友K:
请教前辈哥哥
小弟也非常喜欢航模,可就是刚刚接触,最简单基础的都不懂,想自己亲自动手做,这样更有乐趣所以想请教前
辈们几个问题:
1.遥控航模的遥控系统都有那些部分组成
比如:遥控器部分(遥控器+发射器+晶体)和飞机模型部分(接收器+晶体+调速器+电池+电机+舵机)
2.他们之间连接怎么连接或电路图
3.他们我要分别选购,怎么配比?
谢谢有耐心的前辈门!

网友L(2008-11-08):
用过T4VF和6EXAP,感觉还行。

网友M(2008-12-27):
我的 依次用过 4VF FF8 FF6 FF9 军用六通
现在 4VF(自改五通) 振华PCM四通 军用pcm 国产可尼9通。

网友N:
天地飞9

网友O:
怎么没有天地飞9通

网友P:
怎么没有T8T9的选择呢

网友Q(2009-02-14):
他T9怎么没了?
LZ鄙视国货,老*今天告诉你你鄙视国货老*就鄙视你!

网友R:
我用的是tutaba ff8

网友:
少了个  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