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件多处异扣,一处断裂

楼主(2007-03-14):
SJM用的铝合金件似乎有点软,我的飞机的脚架衡量、尾巴上的水平支架、悬翼头上的副翼混控臂都已经异扣了,螺丝拧不紧了,昨天在弄水平支架时,这个零件还被拧断了,太郁闷了,我估计尾管座、尾舵机座用不了几次,也会异扣的,SJM以后出新机时是不是能配一些长一点的内六角螺丝和螺母,异扣的时候干脆就用螺母固定好了。

网友:
异扣是什么?

网友A:
LZ可能是说滑扣了吧

楼主:
就是螺丝怎么也拧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能是说滑扣了吧

哦,应该是,滑扣

网友:
是滑牙吧。

网友:
是滑牙,我的400V2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嘿!舵机架的用长一点的螺丝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小件滑丝问题是机械加工的难题.

网友:
因为是铝的, 硬度不是很厉害,在拧的时候就算到位,但手感不会很紧,人的习惯会继续拧的,一不小心就滑啦,底部的螺牙就没啦,舵机架说明用的是5MM长的螺丝,打滑后可以用8mm的螺丝,就可以拧紧!!

网友:
用2mm的螺母代替吧。我的飞机估计因此重了不少了。 这种小问题飞久了肯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