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翼龙改四通道?

楼主(2007-03-14):
我的翼龙是4通道发射机,6通道接受机,但没有副翼,是不是换个翼龙特级机的机翼就行了?

网友A:
自己切个副翼也可以吧?不过听说翼龙这种飞机,加了副翼也用处不大哦,想横滚的话,就算加了副翼也比较勉强。

网友:
改副翼 随便玩玩
我也打算这样 做

网友:
但是效果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切个副翼也可以吧?不过听说翼龙这种飞机,加了副翼也用处不大哦,想横滚的话,就算加了副翼也比较勉强。

不见得吧,看下我的拙改,不敢说脱胎换骨,也算是进了一级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9827&highlight=

网友:
不是不能改,感觉改的意义不太大,如果是新手改来练习副翼的使用,也未尝不可,想玩特技花样的话,四通的翼龙还是比较勉强,动作能做出来,但不是反应缓慢就是大幅掉高度,这是机身为上单翼并且带上反角导致的,稳定好飞是翼龙的优点,但也是因为这个优点导致它不够灵活:loveliness:

网友:
改比不改强多了,改了副翼,在转弯时容易多了,灵活多了。快改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用原装四通翼龙的机翼,上反小,保准你爽!!!

楼主:
 原装4通道带副翼的机翼在哪里可以买到?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