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震动的几种诱因!

楼主(2007-03-14):
我的V1使用原装木桨时机体震动很大,随着转速的增高几乎要跳起来,所以没敢起飞.我是从两副中挑选了各一只,进行试飞的,剩的变形太严重.请问各位:除大桨变形外,还有什么可能使机体震动呢?

网友A:
其实是一综合原因,一是两只大浆螺距要相同,二是两只浆分量一样,三是动平衡,说白了就是两只大浆各段重量要一至,我的方法是用小电子称先称两只降的重量,如过一样,再把浆尖放在电子称上,另一头就放在桌上或垫点什么使浆平行再称,看看两只浆是不是一样,如过不一样,找两个0.5g-1.5g的铜皮左右移动,使相等,为了让两只浆的总重量想等,两只浆都要加配重,我的V2和C-PRO都是这样处理的,JJ不抖,声音很柔顺。不好意思,有点买弄了,还请模友多指教。

楼主:
#2的说的好,我的主要是变形,因为这里干燥.准备上玻纤桨了.

网友B:
任何一台直升机产生振动的原因都是很复杂的,主桨的平衡只是当中的一部份而已

网友C:
《电直入门手册》里是这样说的:
直升机震动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1、主桨震动,现象是脚架抖或者尾巴左右抖
2、尾桨震动,现象是尾巴上下抖
主桨震动检查大桨平衡、双降、主轴/横轴、齿轮咬合松紧、皮带松紧等部分
尾桨震动检查尾桨平衡、尾轴等部分
检查的方法一般是拆件排除,拆到震动消失,那么震动的原因肯定在拆下来的零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