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准备入手锂电,请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2007-03-14):
翼龙已改无刷,2408-21/
KV1750,现在用的是9.6V/1100mah镍氢
电池
!
想动力强劲,续航能力强些!目前考虑两款电池:
1.参数说明:
1.Battery Packs(电池组):7.4v 4000mAh
2.Rating(放电系数) : 12C
3.Prolite(连接头) : JST/T型头/香蕉头/小田宫头
4.Dimensions(尺寸): 长105MM*宽35MM*厚24MM
5.Weight(重量): 175g
2.参数说明:
1.Battery Packs(电池组):11.1v 2200mAh
2.Rating(放电系数) : 12C
3.Prolite(连接头) : JST/T型头/香蕉头
4.Dimensions(尺寸): 长103MM*宽35MM*厚20MM
5.Weight(重量): 133g
一种是电压大些,容量些,另外一种电压小了,但容量大了!
新人没用过,不知道如何取舍,请大家踊跃发言,不甚感激!

网友A:
建议用3S的锂电,翼龙的外形决定了他不能用大尺寸的桨,所以高电压带来的高转数能提升推力

网友B:
只能用方案2的电池,配7X5的桨

网友:
这两组数据有点悬。4000mAh能达到12C放电的难丫,真是有的话贵丫。看似四只2000mah的2S2P组成的。不过这样就是说2000mah的只能达到6C的放电,但又看重量应该方案1与方案2用的是同一钟2000mah的电池,方案2的有说是能有12C的放电 只能说这两组电池放电数据有水分的可能是非常大丫。本人就是在网上买了两组2200mah电,说是能达到15C的放电,不过实际5C的放电也很勉强 亲身经历,请LZ带眼识电丫

网友C:
楼上所言句句真心,感人肺腑呀,倾佩

网友D:
绝对应该是选方案2,这样的配置能够随随便便飞20分钟了。

网友E:
最好用100克的3串11.1V 1500mah,1800mah的,锂电,我就是用这,可以飞20 分钟,动力足.请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26726

网友:
热心的朋友多,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有用的好的朋友,能否推荐一种锂电

网友F:
锂电,还是找老B,他的电池好,价格实在量也足~~呵呵~~

网友G:
想爽飞11V的必不可少,7.4的容量再大也不管用,动力太小了.

网友H:
我用镍氢9粒的,飞三通翼龙,20分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