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急切)

楼主(2007-03-14):
我用的是花科尔180无刷 但是主轴断了 我用导轨做个3mm主轴,请问一下是不是用3.17MM齿轮》原配的是10T如果用13T可以么,相比之下11T好些还是13T?谢谢

网友:
具体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

不过,用3.17mm内孔的齿轮应该问题不大,加点胶或(和)搓个平面用顶丝固定最好呢。另外如果原配是10t,就最好用11t,13t怕过载呢,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你顶一下,期待大大出现!!!

网友A:
36#我一直都用13T的啊。没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我一直都用13T的啊。没有什么不好的。

动力很重要啊 你是180小无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