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编解码电路图

楼主(2007-03-15):
图忘了是在哪里找的,但电路简单,大家看看怎样,请高手把发射和接受部分补充补充

网友:
请问LZ 你用过这电路吗 ?

网友:
已经过时很多年了,不要再试了

网友:
好啊!!

可以使用的!!我正在试!!!!!!!

楼主:
电子不行没看懂 ,是否只能扩展到8通???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完全可以扩展到9通道!!!!!!

网友A:
上面的图是解码,下面的图是编码.接收和发射可用摩托车防盗器.接收头只有1.2克很合适.我的就是!!!!!!!!QQ723553867有空联系!!!!

网友:
lz的QQ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是解码,下面的图是编码.接收和发射可用摩托车防盗器.接收头只有1.2克很合适.我的就是!!!!!!!!QQ723553867有空联系!!!!

不错,可以具体说明一下怎样做吗??已经加你QQ了:loveliness:

网友:
你在线上吗?

网友:
还有更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Q是649794913
期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这也能行,佩服佩服!!

网友D:
请问楼主那电路可以直接接我们现在常用的舵机电调吗?不知道输出的信号兼容不?

网友E:
321whl123正在调试,,期待有好结果

网友A:
我的复位电路正在调试中,有一点点小问题!
复位 不准确!!!!哎!!!我会努力的!!

网友F(2007-06-25):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吧

网友G(2007-08-21):
有时间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