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个配置

楼主(2007-03-15):
想玩防真的泡沫机 便宜 稳定 好操作就行
请给套配置吧 特别是
遥控器
大家一般用什么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无刷翼龙+天地飞

网友C:
启迪无刷四通Cessna182+天地飞4通(以后直接换FF9s或9X2)+SG9g*4再加上锂聚电池充电器什么的一套下来大概八百左右(配一般的充电器),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翼龙好点,耐摔 +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