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的高手请进,请教关于新西达20A电调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15):
在启迪MM处购买的2408-21/KV1750无刷
电机
与新西达20A电调,安装完毕后发现一个问题:
9.6V/1100MAH镍氢
电池
装上去后,动力推到80%向上就会自动停转!
用7.2V/1000MAH的镍电就可以推动力到底,没有问题!
启迪MM说估计是电调设置的电压保护的问题,我不懂,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教高人~

网友A:
你有没有到5irc上去下载新西达的电调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B:
据说,镍镉放电能力强,压降小,你参考一下

网友B:
还有,电调会检测锂电或镍电,从而采不同的阀值用以保护电池,你要确认这点,需有数明书或行内人士指导,再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