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的高手请进,请教关于新西达20A电调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15):
在启迪MM处购买的2408-21/KV1750无刷电机与新西达20A电调,安装完毕后发现一个问题:
9.6V/1100MAH镍氢电池装上去后,动力推到80%向上就会自动停转!
用7.2V/1000MAH的镍电就可以推动力到底,没有问题!
启迪MM说估计是电调设置的电压保护的问题,我不懂,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教高人~

网友:
肯定是电池电压过低所导致,把电池充充电再用就好了,

网友:
9.6V/1100MAH镍氢电池有问题了,内阻大

网友:
呵呵,如果开机 电调的声音是三声的话!
那就是 电池电量不足了!
我碰到过,你把电冲好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启迪没有配说明书? 正准备下手,看来得声明要说明书了。

网友:
电压低了!

网友A:
电调如果识别为锂电,接上电时嘀一声,如果识别为镍电,接上电时滴二声. 电调设置方法,把控油门打到最大,再接上机机电源,电调进入设置状态.嘀一声时是锂电保护设置,嘀二声镍氢电设置,把控油门打到最小为确认设置,电机发出确认声就OK.我的电调每次换不同类的电池都要重设

楼主:
热心的朋友还是多,我晚上回去试下,这两天江苏天气不好,一旦可以飞了,立刻上飞行图!

网友:
充包电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如果识别为锂电,接上电时嘀一声,如果识别为镍电,接上电时滴二声. 电调设置方法,把控油门打到最大,再接上机机电源,电调进入设置状态.嘀一声时是锂电保护设置,嘀二声镍氢电设置,把控油门打到最小为确认设置,电 ...

此为正解!回来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的一样...这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