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干扰问题

楼主(2007-03-15):
在家里试机,发现6EX不拉天线,在某个位置(半米左右,原装接收),用手握住发射机右边,舵面开始开始狂抖,用手握住发射机左边,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屏蔽不良或静电干扰引起,请教一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的6ex还可以,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不过,另外一个国产垃圾控有一次就放在旁边时,舵大跳,拜倒极限的样子,赶紧断电,再上电又一切正常。。。正是莫名其妙。。。。。

网友B:
6ex用了5个月没发现问题。

网友C:
我的6EXAP还好,只是有一个问题:当天线拉开并与接收机天线靠近(20cm已能)时会跳舵。我再拣飞机的时候遇到过,桨打手,血的代价啊

网友D:
看来6EX还是不可靠……

网友E:
没发生过这个现象
关注。。。。。。

网友F:
同样没遇到过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