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尾管固定座螺丝滑丝问题如何搞?

楼主(2007-03-15):
SE的尾管固定座上,有8个螺丝,左右各4个。
其中靠近尾管的下方的左右2个螺丝都拧不紧了。
另外,靠近机身的一侧的螺丝也拧不紧了。

大家说说,咋搞可以修好?或则需要买什么配件?

大家看图:

下面那个的对面的也是拧不紧的。。。。。。

网友:
用电转头打对穿过去,改为一根长螺栓固定

楼主:
。。。。

王子的办法我想过,可是我还想美观哦 :)

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

最后,您够快!!!

网友A:
里面是4个管子,那个管子有买的,4个管子+上螺丝60块.拆开来换下就行了,取固定坐的时候不用拆开机身,只要松开4个螺丝,然后稍微用力拌开机身就能拿下来,我就是这样换好的

网友A:
还有LZ的GYRO是不是离电机太近了点,没有干扰么?

网友B:
螺帽不要了,用尖嘴钳子夹住顺着螺纹出来,我都试过N次了

网友:
这个陀螺布局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4个管子,那个管子有买的,4个管子+上螺丝60块.拆开来换下就行了,取固定坐的时候不用拆开机身,只要松开4个螺丝,然后稍微用力拌开机身就能拿下来,我就是这样换好的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LZ的GYRO是不是离电机太近了点,没有干扰么?

虽然时间不长,但现在看没有干扰。
另,这是跟美国XX比赛的选手学习的方法,对重心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帽不要了,用尖嘴钳子夹住顺着螺纹出来,我都试过N次了

恩恩,太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