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自旋翻的一点心得!

楼主(2007-03-15):
飞机坏了没配件修,只能练模拟器,练了几天自旋翻有点心得,说出来大家交流交流!
自旋翻在美国手里是右手不断的打圆圈,就是让十字盘360度的旋转,在日本手就得两手配合!之前有贴子把手部动作的路线都写出来了,看了后,个人认为左手(日本手)的动作不太好控制,因为飞机自旋速度太快,十字盘转动一周是翻不过来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因此,左手在上下运动是还得控制好左右的位置不移动。于是我把4通的D/R值调小至打满舵时飞机的自旋速度合适为止。这样一来,左手就可以打满舵的做上下运动,然后右手就和左手配合上做8字运动!我在练的时候先练由正飞自旋翻过去,然后再练倒飞自旋翻回来,最后两个动作连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练自旋翻的方法说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A:
自旋翻就用美国手最简单,日本手最复杂

网友B:
一秒钟尾巴转三圈,不管日本手好还是美国手也好都是要保证这个速度。现在用D/R来控制速度以后就很难改过来,还不如慢慢适应养成习惯。给多少来多少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这才是工夫到家了。

网友:
偶基本功都还没过....还是觉得一步一步,脚塔实地的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秒钟尾巴转三圈,不管日本手好还是美国手也好都是要保证这个速度。现在用D/R来控制速度以后就很难改过来,还不如慢慢适应养成习惯。给多少来多少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这才是工夫到家了。

你可曾聽過慢速自旋,不管是日本手還是美國手,自旋翻的速度皆可快可慢,一秒鐘尾巴轉三圈......眼睛的速度跟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旋翻就用美国手最简单,日本手最复杂

不管什麼手,熟能生巧,我覺得日本手比美國手簡單,.........因為我是日本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坏了没配件修,只能练模拟器,练了几天自旋翻有点心得,说出来大家交流交流!
自旋翻在美国手里是右手不断的打圆圈,就是让十字盘360度的旋转,在日本手就得两手配合!之前有贴子把手部动作的路线都写出来 ...

任何3d動作沒有口訣,練習任何3d動作前必須先了解其動線,再加上平時勤練的肌肉反射,你才有機會成功!
就算我告訴你日本手的自旋翻打舵方法和順序,缺少以上兩個要件,在怎麼練,還是亂翻一通!

网友:
  暂时这个动作距离我很遥远...

先假装关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曾聽過慢速自旋,不管是日本手還是美國手,自旋翻的速度皆可快可慢,一秒鐘尾巴轉三圈......眼睛的速度跟得上?

 我有说过一秒钟三圈的时候做动作吗?保证一秒转三圈只是尾部转速的一个标准,2006 3DMASTER也在用。转多快是靠自己用杆量控制,而不是把杆打到底来再用D/R调整换取合适自己的恒定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多少来多少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这才是工夫到家了。

请看清楚了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说过一秒钟三圈的时候做动作吗?保证一秒转三圈只是尾部转速的一个标准,2006 3DMASTER也在用。转多快是靠自己用杆量控制,而不是把杆打到底来再用D/R调整换取合适自己的恒定转速。

一切靠手/本能反射,舵量也不須太大,D/R都照原設定,不須調整!

楼主:
自旋速度快了左右手配合不来那么快嘛!让左手靠着边动就不用顾着自旋速度了,还简单点!而且控里能调两个D/R值,自旋翻时打一下开关就好了!

网友D:
再次专业路过

网友E:
最近见一玩自旋翻高手(日本手).连续快翻.只要机机能坚持的住.从450一直翻到90油鸡(通常都是连续翻掉转太厉害而停下来).唯一遗憾的是日本手确实比较难操控,翻的过程中中心点有慢慢漂移现象

网友F:
目前才悬停阶段,虽然自旋翻离我还很遥远,不过还是进来学习下!

网友G:
每天过来踩一下。

网友H:
赶快换成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