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机的改装探讨

楼主(2007-03-15):
刚收了个36号机,金属旋翼头和尾巴,配华科尔升级的内转电机,35A电调,碳大桨,原尾桨。现在带2200MHA电池的全装重量是670克。看了很多关于36号的帖子,看下面的改动是否有效。

1、各位36号机主起飞重量是多少?
2、大奖目前是285MM的,能否用成320MM的大浆。(手头没有320的,所以没法试)
3、都说尾桨小,变比也差点,不好锁尾,所以要调高大浆转速。何不换大点的尾桨呢?
4、36号动作比较迟缓,我觉得主要是副翼太沉重,可更换小一些的副翼片,缩短副翼钢丝,取消那2个配重钢柱。

准备过一阵进行这些试验,现在对36号还不熟,第4项以前在油机上试过,确实可改善。

网友:
320MM的大浆不行,会打着尾桨的

网友:
1、起飞重量一般700克左右
2、320大桨太大 就用290的木桨就行了
3、我现在就是用的亚托尾桨。感觉锁尾会好得多
4、可以用亚托的平衡杆和副翼来代替。不过太灵活了,加上36#精度太差。所以不建议用

网友A:
最好就是把36#改成CC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就是把36#改成CCPM的

这个就没必要了吧?我就是喜欢HDE的才收的36号,要CCPM还不如直接买一架新的。

楼主:
有人知道36号的大齿盘T数吗?还有大齿盘和尾翼的变比是多少?

网友:
325 ,320大浆时,尾浆太小无法平衡.我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36号的大齿盘T数吗?还有大齿盘和尾翼的变比是多少?

主齿轮有132齿(我每次飞完都要洗齿轮,好累哦!~~ ),大桨和尾桨转速比 1:3: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齿轮有132齿(我每次飞完都要洗齿轮,好累哦!~~ ),大桨和尾桨转速比 1:3:loveliness:

为什么?
我的36#到目前为止还一次都没洗过齿轮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洗齿轮只是不好看而已,呵呵,别洗了。

网友:
金属旋翼头和尾巴,买成好多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哦,收进来就这样了。如果买新的,估计得3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洗齿轮只是不好看而已,呵呵,别洗了。

不是为了好看,主要是让齿轮能用得更长久一点。

网友(2007-04-24):
朋友!飞起来没有?

网友:
36#的尾传动部分变速比是小了点,顺时针转个一圈慢的要死

网友:
我36#的原装配置620G+,因为锁尾不理想所以最高只飞了800MM+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是浪费金钱浪费时间

网友F(2007-06-01):
不错,不过原配的并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