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解决大龙电变的散热问题

楼主(2007-03-15):
从电脑城买来的用在内存,或其他芯片上的纯铜散热鳍片,鳍片上了3M双面贴,贴上适当的位置就OK,增加了电变散热面积。

网友:
我也去买个试试,不过现在感觉电机更热,电调只是微温。

楼主:
今天气温有26度,旋停4分钟下来电调侧面摸上3秒钟手就顶不住了~所以想了这个办法

网友:
26度
我们这儿2度

网友:
呵呵,在散热片上装个5V小风扇会更理想,用BEC供电.

网友A:
双面贴的导热效果不好,用硅胶把!

网友:
对,用硅胶好些。

网友:
作用不大!

网友:
看看这张图片!

网友:
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贴的导热效果不好,用硅胶把!

对啊, 看CPU什么的都用硅胶来接触散热片的

网友B:
辛苦啊,换好盈100A一劳永逸 ,原装75A和好盈100A根本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辛苦啊,换好盈100A一劳永逸 ,原装75A和好盈100A根本没法比

好盈100A用在大龙上,我对它的耐压有些不放心。。。。。

网友:
干嘛不用显卡的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不知LZ用过100A的没有其次是既然LZ认为是亚拓的电调好,但不知兄台为何还要加散热片 还有就是想知道兄台加了散热片之后的重量又有几何再有就是你提到的" 好盈80A高压版,但是据说还不成熟,"不知出自何处 想告诉你80-HV自去年6月就量产了,但是一直因为mosfet的供货问题而产量不稳定,国内就更难买到,它是非常成熟的,但是要注意这款电调不能用于过高KV的电机,否则可能会造成失步,这是因为电压太高了,如果用到12S,电机转速会相当高,对电调和电机之间的同步造成影响。最后就是非常赞赏你引用的一句“没有调查过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在下觉得还是先理解了再引用更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盈100A上清楚的写明了2-6 Li-poly / 5-18 NC,我想这相当于多高的电压很容易算吧 中尉您又何来"对它的耐压有些不放心"呢

哎,越来越困惑的就是越来越难看到像样的发言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我也赞同LZ讲的,这里是有理解能力问题 既然你认同发热是正常的,那还加什么散热片   真是搞不懂LZ到底想说明个啥子意思   看来您是打算给所有发高烧的东西都散散热了,比如太阳

亚拓既然这样设计,自然有他的道理,画蛇添足不等于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赞同LZ讲的,这里是有理解能力问题 既然你认同发热是正常的,那还加什么散热片   真是搞不懂LZ到底想说明个啥子意思   看来您是打算给所有发高烧的东西都散散热了 ...

发热不是正常的吗?电脑的显卡,CPU,在满负荷运行时发热量要大增,就连低延时的内存也添加散热片,因此现在市场上有许许多多的高质量散热风扇,散热片。难道那都是画蛇添足吗?说重量,加了铜片也比你那好盈100A轻。
再者,600的原配电调是75G,我又换了600XL电机,我们的数据记录仪取得的数据,就连600L电机的最大电流都能到105A,功率上到2100W。可以说电调基本上高负荷运转,温度当然高!
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不经过实践光凭想象就发表言论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网友:
总之加了放心点

我是见调就加,管它3721

网友:
温度高了加散热片肯定有好处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LZ果然高见 有机会带上爱机来东莞切磋切磋吧.真是不明不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台商带了100A回台湾送人

网友:
100A到底好在哪里?可否给个测试数据参考一下.
根据同行的说法,亚X的电调简洁过头.

好X的电调就加速稍微慢点.其他我还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果然高见 有机会带上爱机来东莞切磋切磋吧.真是不明不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台商带了100A回台湾送人

那是应为凤凰,JETI太昂贵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