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我解决蒙板问题

楼主(2007-03-15):
我是新手+菜鸟,最近在做一架福克Dr.I三翼机,由于第一次干这么大工程,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大在三桐木片或轻木片蒙机身外皮的时候(圆弧大的地方),是整块蒙皮板弄湿烤弯了蒙的还是切成小木条一条一条搞上去的?还有蒙皮板与板接缝的时候是什么牌子的什么胶水来连接的?哪能买到?谢谢指教,刚做完机身大框架正等蒙板。急呀!

网友A:
单曲面用大张直接弯,复合曲面就得切成小条蒙了.一般情况下接缝用白乳胶粘比较好,只是固化时间有点长,可以先用502固定.

楼主:
谢谢老大,今天备齐了板材明天试蒙一下.谢谢了

网友B:
lz福克Dr.I的图纸 有没有 给我份哈
liangliang7456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