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xl-450s-450se的区别

楼主(2007-03-15):
请教亚拓450xl-450s-450se的区别是什么,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塑料 -  塑料&金属 - 金属&碳纤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 -  塑料&金属 - 金属&碳纤维

另外貌似450xl的电机是420

网友:
看银子办事,区别就是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贵

网友:
XL配的电机也是430的呀,不过建议大家S就不要买了,不爽呀还不如一步到位买SE呢。
我总担心S的机身,一小摔就会变形,用的铝材太软了,怕怕呀

网友(2007-04-16):
我也买450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