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 E004 小电直 改装全无刷

楼主(2007-03-16):
正序浏览
之前的ESKY 004,
电机
和4合1都烧了,放4合1的架子和脚架也断了,本以为004已经成了电直尸体。前些天在坛子里看到N8关于改造全无刷小电直的介绍,决定试试将004复活!
按照N8建议的配置,需要准备的东西,主尾无刷电机各一个、18A电调、12A电调、4通接收机、
陀螺仪
、具备油门尾舵混控功能的
遥控器
。我只差主尾无刷电机和12A电调,这几样在山鹰模型订做,三天后就收到了(山鹰模型服务非常好,赞一个!)
由于使用11.1V锂电 主电机KV值为3200,尾电机KV值为1200。
山鹰模型的3200KV主电机、1200KV尾电机、12A电调
主电机配合的是2.3mm 10T齿轮,用台钳非常轻松将齿轮压入电机轴,由于要将齿轮压入轴中段,需要借助老虎钳
齿轮压入后,齿轮和电机都完好无损
将主电机安装到电机座上
试运转一下,非常好
18A主电调和12A尾电调
两个电调共用一个
电池
其他主件安装上的效果,还没有清理线路,很乱。
中间用的一个木板做的平台,电池 接收机 陀螺仪 都固定在上面。
接收机用的ESKY的6通,陀螺仪是ESKY的0704。电池是11.1V 1250MAH锂电。
为了减轻重量 尾电机到电调的线直接焊在了一起,12A电调到陀螺仪的三根线,中间的正极要取出来。
ESKY的0704陀螺仪
飞行动力强劲,挂载11.1V 1800MAH的锂电也没问题。
整机照
安装尾电机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用旧光驱的外壳铁皮做了一个电机座,完美解决。
为了尾浆在轴上更牢固,加上了原来的齿轮一起用502粘在轴上,实际使用效果也非常好。
以下几张照片可以更清楚看到,电机座的形状和电机的安装方法。
--------------------------------------------------
控使用的是6EXHP,由于使用的不是锁尾陀螺仪,需要有油门和尾舵的混控功能。
起飞前有个“启动”过程,先要将混控关闭,再接通电直电源,否则陀螺仪不能自检成功,接通电源后
在陀螺仪自检过程中,将方向舵杆打到最左端,直到陀螺仪自检成功,再开启混控,再将方向舵杆回中。
这样才能顺利起飞,这个过程只针对0704陀螺仪,可能其他陀螺仪方法稍有不同。
连续飞行10分钟,主电机摸上感觉温温的,尾电机基本没有发热的感觉。
在这里还要感谢N8的热心指导!
其实改无刷的全部主件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可以买一台全新的004了,但就是享受的这个改装的过程和成功后
带给自己的喜悦和成就感,发扬DIY精神
希望这篇简单的改装介绍,能帮助同样想实现无刷小电直梦的模友以帮助!最后付上一张N8传给我的改装示意图:

网友A(2008-12-13):
现在还有更好的004改无刷的方案吗?

网友B(2008-02-15):
原配的4合1应该可以用,需要把原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控制线引出来

网友C:
有试飞录像吗?发上来欣赏一下啊?

网友C:
尾电机几克?尾电机和尾电调分别是多少米?

网友A(2007-10-21):
有山鹰模型的链接地址吗?

网友A:
请教下:油门尾舵混控功能怎么设?

网友D(2007-09-13):
完全改头换面了!

网友E:
那两个马达在哪里买的??

网友F:
还以为能用原混控板改,上当了

网友G:
 在哪订的配件,可以把山鹰的联系方法发给我吗?
myz501@yahoo.com.cn

网友H(2007-03-22):
能人一个

网友I:
改的真不错,支持一个,成品和改装是两回事,改装有改装的乐趣,是买成品所无法体会到的,楼主不必太较真,呵呵,我支持你

网友J:
原帖由
西尔科技
于 2007-3-19 19:51 发表
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工夫改了?
直接用火狐4通道。全都解决了
说了很久了,拉出来溜溜

网友(2007-09-10):
 在哪订的配件,可以把山鹰的联系方法发给我吗?myz501@yahoo.com.cn    谢谢